EE pcb 操作疑问

楼主(2013-04-01):
请教EE 大侠,PCB中如何像altium那样全局选择属性类似的目标呢?比如我想将丝印层全部文字字体改成【微软雅黑】如何操作呢?

网友A:
在只显示丝印比如元件标号的前提下,CTRL+A全选(或用鼠标框选),再改。

网友B:
EE的显示和标记功能特别强大,所以你所说的很简单,绘图模式下,只显示你想要的目标,然后全局操作。比如换丝印,换孔径 ,换线宽都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只显示丝印比如元件标号的前提下,CTRL+A全选(或用鼠标框选),再改。

谢谢,脑袋木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的显示和标记功能特别强大,所以你所说的很简单,绘图模式下,只显示你想要的目标,然后全局操作。比如换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