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 editor中为什么不能删除元件啊?出现如下提示:

楼主(2013-04-02):
Cannot edit Symbol "C28". Net "Vcc12vn" has the FIXED property.
Cannot edit Symbol "C26". Net "Gnd" has the FIXED property.
Cannot edit Symbol "C24". Net "Gnd" has the FIXED property.
Cannot edit Symbol "C127". Net "Gnd" has the FIXED property.
No element found.
哎···

网友A:
网络被锁定了

网友B:
unfix,find里选net,然后框选固定的网络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fix,find里选net,然后框选固定的网络就可以了

嗯,按到您的方法,搞定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被锁定了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