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在AD6中将器件的参数全部隐藏?

楼主(2013-04-02):
    求助!!!怎么在AD6中将器件的参数隐藏,在全局变量中怎么没法实现,隐藏后又怎么恢复比较好,谢谢!印象中protel99是可以实现的,但是AD6中不知道怎么实现,求赐教!!!

网友:
    全局编辑那里 ,自己找下

楼主:
    不行哦,之前自己就是用全局编辑尝试的,没有隐藏参数那项,倒是可以隐藏器件的编号!

网友:
    右击任一个元件.选:Find similar objects...,出现窗口后点确定,再出现一个PCB INSPECTOR对话框,把里面的Show comment 选项不要勾选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哦,之前自己就是用全局编辑尝试的,没有隐藏参数那项,倒是可以隐藏器件的编号!

不行跟你不会是两个概念哦,不要混肴在一起;
    显示隐藏位号和参数,是全局编辑器件,在全局编辑对话框有“Show name”,这个是显示或隐藏位号;“Show comment”,这个就是你要的,隐藏或显示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跟你不会是两个概念哦,不要混肴在一起;
显示隐藏位号和参数,是全局编辑器件,在全局编辑对话框 ...

    我在PCB中可以找到SHOW COMMMENT 这项,见图:但在原理图中无法实现,不知道是哪里操作错误,求赐教!见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PCB中可以找到SHOW COMMMENT 这项,见图:但在原理图中无法实现,不知道是哪里操作错误,求赐教!见下 ...

    这个自己看视频,一看就懂,视频看完了,基本的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