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丝印大小时,为什么会出现严重错误然后软件退出

楼主(2013-04-02):
pads修改丝印大小时,一点确定然后软件就说发生严重运行时错误,接着就退出,太难用了

网友:
    老问题了,一种,你要么换成英文版。要么每次都第一项选择位号,只有中文版BUG
    7 \. D! S7 ~7 Uhttps://www.eda365.com/thread-84649-1-4.html

    非常好

网友:
    pads通病,只能缩短备份间隔。

楼主:
    老实说pads的bug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
    我也发现此问题,真够难受的。

网友:
    估计是某个地方数据出错,要么就检查数据。要么小心翼翼的局部框选,操作改丝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