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封装中这两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4-02):
如图所示,PQFP-44的封装,图中红色标记的是什么意思? 谢谢各位

网友A:
第一个问号是管脚的厚度 第二个不知道神马

网友:
without Plating

就字意來說是「未電鍍前的管腳寬度」,真正的目的和意義還要想一下或更多的資訊(為何要強調這一點?),三角形 1、2 的註解不是在右手邊,幹麼不全部剪進來呀?

上傳一下芯片資料不會死吧???

网友:
b(w/o plating)应该是表示一个管脚的宽度(without plating,不加镀层),至于第一个请楼下的回答

网友:
回答楼上的,我觉得是底座平面的厚度,为什么呢?请看图,SEATING PLANE。

网友B:
剛才經刑部三堂會審,有一個推測...!@#$%^&*?...

不是啦!是問了待過半導體的朋友。

請問樓主︰這家芯片廠商不大,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才經刑部三堂會審,有一個推測...!@#$%^&*?...

不是啦!是問了待過半導體的朋友。

谢谢,确实是国产的芯片,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号是管脚的厚度 第二个不知道神马

管脚厚度只有4MIL ,真的很少见哦

网友B:
曾在半導體廠任職的朋友說,芯片封裝完成後,會先送去電鍍上一層薄薄的錫在接腳上,以利使用者在貼件過程中容易熔接,然後再送回來測試。

標準的 PQFP-44 管腳寬度,在電鍍完本來就應該介於 0.25mm 至 0.35mm(如附件)。有可能是封裝廠委外的電鍍廠技術不夠好,無法保證落在合理的公差範圍之內,所以畫蛇添足的加註了一句 "w/o plating"。

其實是有點預埋脫罪之詞的意味,但我覺得右邊那兩個註解應該也有透露一些玄機,樓主應該也要把它們貼出來的。可能 JEDEC 規範也有提到,芯片框架(Lead Frame)管腳寬度應為 0.25mm ~ 0.35mm,藉此順理成章的將責任都推給 JEDEC 規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在半導體廠任職的朋友說,芯片封裝完成後,會先送去電鍍上一層薄薄的錫在接腳上,以利使用者在貼件過程中 ...

哪里都能看到你

好啦!我乖一點,免得被圍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在半導體廠任職的朋友說,芯片封裝完成後,會先送去電鍍上一層薄薄的錫在接腳上,以利使用者在貼件過程中 ...

呵呵。。。真专业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封装版本号的区别,例如SO16的封装,有SOT109-1,SOT109-,SOT109-3三种规格的封装版本号,这些版本号决定封装有微笑的差别,但是我们在做封装的时候,基本没有注意版本号,这样做是否会出错?

网友:
幾何公差圖示(Geometrical Tolerance Symbol)

那個小饅頭應該是指管腳下方平面的彎曲度,曲度太大不利於銲接。

网友(点评):
提行官一次說清楚,分開說急死人了,也嚇著一堆人。 ^_^

网友B:
jacklee_47pn  提行官一次說清楚,分開說急死人了,也嚇著一堆人。 ^_^
-----------------------------------------------------------------------------------------------
看太快!跟小犬一樣,考試的時候東漏一題、西漏一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jacklee_47pn  提行官一次說清楚,分開說急死人了,也嚇著一堆人。 ^_^
------------------------------ ...

领导视察发现新情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真专业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封装版本号的区别,例如SO16的封装,有SOT109-1,SO ...

SOT109-1 看起來近似一般的 SOP-16 最大高度 1.75mm。

SOT109-2 強調高度較低(Low Stand-Off Height)最大高度 1.65mm,也才差 0.1mm。

SOT109-3 強調封裝灌膠本體較薄,只有 1.47mm,但總高度也是最大 1.75mm。

就一般應用及生產來說應該影響不大,版上或許有此專業的前輩可以提出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T109-1 看起來近似一般的 SOP-16 最大高度 1.75mm。

SOT109-2 強調高度較低(Low Stand-Off He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