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来给我把把脉吧,这个电容标号为什么清不掉?

楼主(2013-04-02):
如图,当我用tool中的Annotate将原理图中的元件标号清掉时,有些电容元件的编号却清不掉,是怎么回事呢、?可能是些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求大神解释啊

楼主:
怎么有人看没人帮我回答啊,大神们,是太简单懒得回答吗

网友A:
这个命令是用来在原理图中重新对元器件编号的!而且你还少操作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命令是用来在原理图中重新对元器件编号的!而且你还少操作一步

我知道,但是你看,当我对整个电路元件编号清掉时,那个C13与C14的编号还在,其他的电容和电阻编号都已经变成了'?',唯独它们两没变,还是保持原来的编号,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你这两个电容的封装是 从别的软件导过来的?
手动把这两个位号改一下,再执行你的这个操作,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两个电容的封装是 从别的软件导过来的?
手动把这两个位号改一下,再执行你的这个操作,应该就可以了

啊?这个跟电容的封装还有关系啊,我还真不知道,因为电路是我师兄画的,他毕业了,就交给我了。但是我还没倒网表到Allegro中,封装只是暂时拟定的,怎么会和它的封装有关系呢?希望能解释的清楚点,谢谢了

网友C:
应该首先变成?号,然后注意自己操作的区域包含你的对象,当然这类情况我也碰到过,一般来说是电脑内存混乱所知,应该重启系统或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首先变成?号,然后注意自己操作的区域包含你的对象,当然这类情况我也碰到过,一般来说是电脑内存混乱 ...

好像有点道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这个跟电容的封装还有关系啊,我还真不知道,因为电路是我师兄画的,他毕业了,就交给我了。但是我还 ...

原理图的封装,不是PCB的封装。
只需先手动把位号(就是你说的标号)改一下,再重新执行把所有位号变“?”的操作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先看一下你元件图的位号属性,是不是标在其它栏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的封装,不是PCB的封装。
只需先手动把位号(就是你说的标号)改一下,再重新执行把所有位号变“? ...

是的 手改下 然后就可以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