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400 散出问题

楼主(2013-04-02):
请教下,BGA400 每个PIN都单独拉出来,几层板合适,多谢!

网友A:
pitch多少?如何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tch多少?如何排列?

  0.8mm的pitch,BGA球直径0.4mm,排列方式为20*20

网友A:
把图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图发上来。

 pitch 32mils,球直径16mils,线宽6mils,要把全部pin都引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tch 32mils,球直径16mils,线宽6mils,要把全部pin都引出

要把PCB图发上来。

可能BGA的中间有好多是电源,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PCB图发上来。

可能BGA的中间有好多是电源,地的。

这个是做个IC 的I-V曲线测试板,不用考虑电源和地,只要把每个PIN脚都单独拉出去就l可以了

网友:
粗略估计需要7-8个走线层。地平面和电源平面自己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