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3安装完后没法打开OrCAD Capture并有提示,求各位大神指教我这个菜鸟

楼主(2013-04-02):
求各位大神指教啊,我是一个Pspice的初学者,我安装SHooTERS破解版的orcad16.3,但是安装完以后OrCAD Capture打不开, 会显示如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麻烦给位大神啦!

网友A:
先確認一下你是否在 orcad 不能啟動前,是否有安裝一些軟件才造成不能啟動(例如 pads)。
如果不是那就是 orcad 崩潰了,須要重新安裝。

另外是不是毒殺造 ORCAD 無法正常運作? 之前有些大俠也是有遇過毒殺造 ORCAD 無法正常運作這樣問題。

之前我遇過一次是不知名原因,不是上面的說的情況,移除 orcad 然後重裝。好像沒有其它辦法。
記得重裝的時候,順便把補丁帶到最新版的給它安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認一下你是否在 orcad 不能啟動前,是否有安裝一些軟件才造成不能啟動(例如 pads)。
如果不是那就是 o ...

首先谢谢您的建议。昨天我重装了有4次吧,每一次都是那种情况。其中一次我把杀毒软件关掉在开启,但还是不行。能否问一下那个补丁是怎么下的,安装的顺序是什么啊。谢谢你啦!

网友A: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6328-1-1.html  Orcad16.3 win7全破解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6626-1-1.html  16.5已经破解后安装HOTFIX的方法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9835-1-1.html  cadence 16.3破解中文说明
剩下的自己搜索論壇裡面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6328-1-1.html  Orcad16.3 win7全破解
https://www.eda365.com/threa ...

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