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中artwok中format和NC parameter中的format设定各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04-02):
请教allegro中artwok中format和NC parameter中的format设定各是什么意思啊?
需要设定一致吗?不一致会导致怎么样的错误啊?

网友:
这两个的设置要一致,否则导出来的数据,所有的孔都会偏移~~

网友:
    artwork
    Format指定座標格式,整數位數(integer places)以及小數位數(decimal Places)其範圍分別為0到5位。
    它必須參考設計資料庫的使用單位及精確度(accuracy)而設定。
(注意:若小數位數不夠時,將會造成artwork不精確。)

    NC parameter
    Format 有效位數設定。
(建議採用同artwork中所設定的值一致,如 3:5)

以上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