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开关电源layout的安规问题

楼主(2013-04-02):
此为开关电源变压器初级部份的layout,输入电压220V

请高人帮忙指点一下:图中的R1和R2 layout 是否符合安规要求?

网友:
    泄放电阻是1206的话可以的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个上面用的是0805的,如果这样会产生什么问题?

网友:
    0805耐压功率余量不够,暂时没问题,不能这样做

网友:
    我觉得你的走线有问题,走线应该先流过C1的管脚,再连接电阻!新人请多多包涵

网友:
    你看他布置的板子在这行也是新人吧,他只截图一角,所以他问什么我们答什么

网友(2013-05-10):
    若是我布的话,我会将两个电阻竖起来放,转出端子是L和N,至少要保持2.5MM的安全距离。

网友:
    我记得好像这种电阻都是1206的比较多,还有工艺上过锡炉方向和电阻如果是垂直的,这种布局我感觉应该可以!

网友(2013-06-29):
    L N 走线TRACE宽度不一致,电阻1206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