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的一块简单的4层板,请各位大大帮忙看下!

楼主(2013-04-02):
小弟第一次画的一块简单的4层板,请各位大大帮忙看下!不胜感激!
已经做打好板,做好样品,测试也没什么大的问题,
请多位多指教一下,
看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优化的.

380.38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236,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有点凌乱的感觉

网友:
我感觉挺好的

网友A:
底层有些走线的是跨越了不同参考面的,这些走线是否有考虑?

网友B:
楼主的Fill用的出神入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层有些走线的是跨越了不同参考面的,这些走线是否有考虑?

本人还是新手呢,底层的线都还只是在要走通的原则上走的,能不能再深入指点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Fill用的出神入化了...

求大神指点!

网友C:
大眼瞅,很好看。当下来瞅瞅先……
瞅完了,首先,作为你的四层板处女作,值得赞一个。
下面以不是很专业的角度探讨下问题:
1、这些个器件所有的电源和地,建议在相应的引脚用扇出功能,不要心疼板子,舍不得砸过孔;
2、关于差分对,这个走的实在有点另类艺术感,不太符合电子审美观;
3、关于器件的布局,觉得有必要多下功夫,布局好,线好布线,更容易布出符合电子审美观的布线;
4、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小贴片电容,C137,对就是它了,站的位置太拉风了,这样的话,贴片机将不敢认它;
5、很多过孔都砸着焊盘了,这样的话过孔会跟焊盘抢焊锡滴;
6、信号线(差分对除外)应以最短距离走,另外尽可能少的打弯;就像开车一样,直线可以保持恒速,弯多了,中间必然要减速;
7、另外,走线的话一定要走到或经过焊盘的中心,哪怕有些线已经看着连上了,实际制板的时候说不定哪根线连不上呢;前一段时间,某网友发帖子,就是因为线没走到中心,损失近万。
就说这么些吧。
欢迎大神们拍砖,补充!

网友:
新手来说已经不错了!
建议差分等长线使用圆弧转弯,不要用45度线。

网友D:
都做出来了  好用就可以

网友E:
好像是个1进四出的HDMI 分配器。
BOTTOM层有一组TMDS信号线跨平面了。这个不应该。把VCC5V的平面拉过来就可以避免。
另外,BYPASS电容不够靠近IC。VIA打在焊盘上(Q7)分支走线也有很大的随意性。

我们以前用EP9134,一进四出,输出带均衡。HDMI1.3B标准。一个EP9134加一个MCU搞定。
也有四进一出的。EP9431
也作过一进8出,四进四出矩阵。四进六出等等。
有一个问题要问的是:端口热插拔损坏得多吗?或者是返修率多少?我看端口上都没有ESD防护,HDMI的SHIELD也是直接和GND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Fill用的出神入化了...

       说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眼瞅,很好看。当下来瞅瞅先……
瞅完了,首先,作为你的四层板处女作,值得赞一个。
下面以不是很专业 ...

    讲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
    楼主你好,能加下QQ吗?76400312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眼瞅,很好看。当下来瞅瞅先……
瞅完了,首先,作为你的四层板处女作,值得赞一个。
下面以不是很专业 ...

多谢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个1进四出的HDMI 分配器。
BOTTOM层有一组TMDS信号线跨平面了。这个不应该。把VCC5V的平面拉过来就可 ...

是1进4出的HDMI分配器,
这个热插拔损坏的不是很多,100个里面差不多有3到5个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做出来了  好用就可以

嗯,已经投入生产了500套,工作都都还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进4出的HDMI分配器,
这个热插拔损坏的不是很多,100个里面差不多有3到5个左右,

100个损坏3~5个,也就是不良率达到3~5%,这个你们公司领导没意见?!
按照某些公司的标准,你这批属于不良品,不得上市的。

网友(点评):
我们小公司没有这么严格,再说现在能够把不良率控制到3%~5%已经不错了,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只要你的产品有客户需要,能够买的出去,不是出现很大的问题,工作能够正常,

网友F:
菜鸟想请教下,FB24,FB25这类器件是什么?
还有为何3.3V要分成3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菜鸟想请教下,FB24,FB25这类器件是什么?
还有为何3.3V要分成3路?

以 FB 为标号的,一般情况下是磁珠,用于不同电路分割,防止串扰,是电磁兼容的一种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 FB 为标号的,一般情况下是磁珠,用于不同电路分割,防止串扰,是电磁兼容的一种措施

受教了。

网友(2017-10-20):
第一次画还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