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3元件查找

楼主(2013-04-02):
这种元件是什么?在元件库里怎么查找?求大神指导!如图所示

网友A:
這個應該是自己建立的元件,不是 ORCAD 本身帶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應該是自己建立的元件,不是 ORCAD 本身帶來的。

那这个元件怎么建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元件怎么建立

按照一般建立元建立新元件的方法來畫元件,先畫出本體(2個電容器和1個電感器),加上3 根管腳,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