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进行参数仿真,无法选中参数仿真选项,求解

楼主(2013-04-02):
如题。新建仿真后,选中AC Sweep分析类型,但是Options下面的Parametric Sweep是灰色,无法选中,如图。新手求解。。。

网友A:
破解方法不對,有些文件沒有事先在安裝 ORCAD + PSPICE 好後 copy 出來,當破解完畢的時候還要 past 回去。

在 ORCAD16.5 安裝過程中應該有類似下面一段話

把安裝目錄下的 c:\SPB_16.5\tools\pspice目錄下的 OrSimSetup.dll 備分出來,找個地方先放著不理,當安裝補丁( HOTFIX) 和破解後, OrSimSetup.dll 最後要放回去 pspice 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方法不對,有些文件沒有事先在安裝 ORCAD + PSPICE 好後 copy 出來,當破解完畢的時候還要 past 回去。 ...

您好,我按照的是16.3版本的,请问有这个版本的解决办法吗?谢谢您,最近在做项目,一直没回您,不好意思,还要麻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