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ADS底层灌铜时有的管脚没有连上铜皮?

楼主(2013-04-02):
如题,有的元件的引脚连到了铜皮,如J3.1. 但是J4.8以及J2.2/3/4/5却没有到铜皮?
该铜皮用Copper Pour生成,是地网络。
设置圆形焊盘和方形焊盘的thermal pad pokes数是一样的。
付上pcb文件,请大虾指点。

网友A:
附件啥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啥都没有

不好意思,已更新了。刚才压缩时,PADS layout开着,估计没有压缩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已更新了。刚才压缩时,PADS layout开着,估计没有压缩成功。

你把设置的第一项勾选就行了。

楼主:
重新做了一下,可以了。是由于在layer biasing中没有把ground 层移掉,在该层走了一些线。

网友B:
大侠,弱弱的问一句从哪里可以找到“layer biasing”,这个问题我之前也经常遇到,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用什么软件截的图啊,这么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弱弱的问一句从哪里可以找到“layer biasing”,这个问题我之前也经常遇到,不知道怎么解决

    setup/design rules../Default/Routing/Layer bias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setup/design rules../Default/Routing/Layer biasing

    3Q!   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