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出光绘时drill chart字符重叠,

楼主(2013-04-02):
1.第一张图 cadence 教程 周景润第三版 上的 内电层 出gerber时, anti etch 需要勾选。 实际上勾选出gerber时提示警告
ARNING: Film contains layer ANTI ETCH/GND03 that should not normally be used etch (conductor) layers.
    WARNING: Film contains layer ANTI ETCH/ALL that should not normally be used etch (conductor) layer

2. 第二张图片:drill chart 字符重叠,这个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删掉表格重来一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掉表格重来一次试试

好的,dirll chart 我再试试。 那个  gnd03 出光绘 anti etch/ gnd03 是不需要勾选的吧,周大叔的教程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anti etch要删掉,不管你出正片还是负片,它只是分割电源的作用,出光绘全部用e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i etch要删掉,不管你出正片还是负片,它只是分割电源的作用,出光绘全部用etch

嗯,谢谢美女

网友B:
那个anti etch我也吃过一次亏。那时也是参考周大叔,以为没问题,结果被老大痛骂了一顿。
后来想想,其实也没多大的事,因为你的光绘中包含了anti etch的话,板厂那边绝对会要求确认的,到时可以自己处理或者叫板厂处理,都是可以的。
不过那次真是冤啊,都怪周大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anti etch我也吃过一次亏。那时也是参考周大叔,以为没问题,结果被老大痛骂了一顿。
后来想想,其实也 ...

呵呵,用allegro第一次出gerber,还没发PCB厂家。折腾我好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