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所有地都连上了,在检查的时后总有一个地报错,是什么原因?你有遇到过吗?

楼主(2013-04-02):
为什么所有地都连上了,在检查的时后总有一个地报错,是什么原因?你有遇到过吗?

网友:
    一般会是2个

网友:
    报错数量一般是偶数,出现奇数的可能一般是过孔stitching属性,取消所有过孔stitching属性试试。

网友:
    或者是有可能你画了MASK层的铜,然后给了信号,这样的话都是有报错。

网友:
    PADS的BUG.记得以前高版本的有,但2005或2007就不会这样

网友:
    我也遇到。检查总是Gnd的子网没联通。不懂是什么情况

网友:
    3楼有答案

网友:
    3,4楼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