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GHz的检波器效率很低,各位看看怎么解决

楼主(2013-04-02):
如图

检波电路如图,负载用50ohm时,输出功率很小-7.3dBm,但我换成1Mohm输出功率是4.8dBm,这是为什么,怎么才能提高效率呢?

楼主:
大家帮帮忙   看下哈   万分感谢

楼主:
没有大侠吗?

网友A:
这个已经是毫米波了,弄不懂,只能猜测!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检波器的输入需要做阻抗匹配,但是输出是不需要的,也就是没必要弄成50 ohm,如果非要弄成50 ohm,可能会导致检波器带不起负载,而导致输出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是毫米波了,弄不懂,只能猜测!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检波器的输入需要做阻抗匹配,但是输出是不需要 ...

对的   我加了1M ohm的负载之后   输出功率就上去了

网友(2013-05-08):
需要做匹配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