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铜皮怎么设置实心显示?过孔显示内径?

楼主(2013-04-02):
新手请教  铜皮怎么设置实心显示?PO不行    还有过孔怎么设置显示内径?

网友A:
楼主是学过protel的吧,pads的灌铜你执行灌铜后就会实心显示,如果重新打开文件的话,是以外框显示的。
所以查看PCB或者出gerber时要再执行一次灌铜或hatch.听PADS的FAE介绍,这是为了减少数据量

你板上的过孔已经是显示了内径的。快捷键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学过protel的吧,pads的灌铜你执行灌铜后就会实心显示,如果重新打开文件的话,是以外框显示的。
所 ...

多谢大师指点  俺以前确实学过PRO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