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arning:deleting single-pin

楼主(2013-04-03):
我同步PCB文件的时候.txt文件出现这个提示,请教各位什么意思?怎么找到那些位置?

网友:
这个是警告,又不是错误,怕撒

网友A:
有四个单接网络:1PS0,1PS1,PS0,PS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四个单接网络:1PS0,1PS1,PS0,PS1

我原理图同步到PCB同步以后,这个排阻少了一条连接关系啊?检查原理图里面都是连着的怎么回事啊?烦恼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理图同步到PCB同步以后,这个排阻少了一条连接关系啊?检查原理图里面都是连着的怎么回事啊?烦恼中。 ...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