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ORCAD10.5的原理图导入9.2PADS logic里出了以下问题,新手,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3-04-03):
1金币
第一步:
(图一)
第2步:双击打开.DSN文件后出现如下问题

(图二)
第3步,点击图二“确定”后出现图三问题:

最后导致原理图导不进去,各位大牛如遇到此问题的并成功解决的帮助一下,谢谢啊!

网友A:
ORCAD版本的问题,Logic只支持10.5版本以下的导入。

刚试了下,用16.6画的SCH,另存为16.2也可Import到Logic里面。

楼主:
图一是:

图二是:

图三是:

楼主:
为什么直接OPEN也不行,这样IMPORT也不行,求高手点拔 ,在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版本的问题,Logic只支持10.5版本以下的导入。

刚试了下,用16.6画的SCH,另存为16.2也可Import到Lo ...

多谢 ,已成功 转成16.2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RCAD版本的问题,Logic只支持10.5版本以下的导入。

刚试了下,用16.6画的SCH,另存为16.2也可Import到Lo ...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请问哪里有16.6版本的软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