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个问题

楼主(2013-04-03):
我用pads2005在ROUTER画好了板子,请问该怎么保存,每次保存好,发现用layout打开的都不是router里面的内容,没有9.3那个直接转换的图标就是不习惯,各位大神来教下我吧

楼主:
就是我用router走完线,想变回layout,应该怎么做呢,没有9.3的功能就是不习惯,早上用2005画了一个都没有保存到

网友A:
可以正常打开。你是打开了错误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正常打开。你是打开了错误的版本

谢谢大神,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