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16.3 转网络表

楼主(2013-04-03):
cadence 16.3,

orcad16.3转出网络表,如果转成allege PCB Edit, 则提地出现非法字符的错误,但检查似乎没什么非法字符。

如果转成powerpcb格式的,则能转成功。

会是什么原因呢? 附上原理图。

网友:
power pcb 格式要求不多,只要PCB Footprint 和 Net Name。

allege PCB Edit 還會帶入 Source Library。
從你的 CACHE 來看,有些元件的引用是來自有中文路徑的地方,allege PCB Edit 格式不認識中文字(因為不是多國語言的軟件),所以會提報非法字符。

楼主:
谢谢回复。

我试着做了一个原理图,cashe里引用也用"桌面"这个字,但最终转allego网络表成功了

网友:
一個中文字等於二個英文字的組合,當這二個英文字有其中一個不認識的時候,ORCAD 就報錯。

最好的方法就是避免放在有中文路徑,畢竟他不是多國語言的軟件,哪天又不知到又卡在哪個中文字上,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