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APLUS 出错

楼主(2013-04-03):
    出坐标时就出现:
    Fatal run-time error.Press Ok to close the program
    求教解决办法

网友:
    按I键进行数据库整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

导出低版本的asc后,再重新导入。

楼主:
    I 键没有错误
导出3.0的ASC后重新导入还是有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