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DR问题

楼主(2013-04-03):
    请假各位大神们,DDR中的8位DDR和16位DDR有什么区别,4个8位的DDR3和2个16位的DDR3容量是一样大的吗?本人菜鸟求指点!

网友A:
    哈哈,一样的!!就是位宽不一样而已,8位的肯定要两个拼在一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一样的!!就是位宽不一样而已,8位的肯定要两个拼在一起啦。

    他们的容量是一样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们的容量是一样大吗?

完全一样

网友:
其實樓主點出了一個好問題,對使用者來說 Data Bus 的寬度是越大越好,至少對高位元的處理器來說,不用 2 顆 8 bit DRAM 湊成 16 bit 的內存空間,或是 4 顆 8 bit DRAM 湊成 32 bit 的內存空間,但產品為何會以 4、8、16 bit 為主,而 32 bit 或 64 bit 就少見了?

网友B:
    使用多少位宽的DDR取决于使用多大位宽的CPU,比如现在主流的32位的CPU,你可以选用8bit的DDR,需要用4片来扩展成32位;或用16位的DDR,需要用2片来扩展成32位。
    但另外一个问题是,位宽与容量不能直接划等号,容量还与可寻址空间有关,即与地址线的数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一样

那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优劣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多少位宽的DDR取决于使用多大位宽的CPU,比如现在主流的32位的CPU,你可以选用8bit的DDR,需要用4片来扩 ...

    用2个ddr就能可以的那为什么要用四个呢?那样成本不是更加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2个ddr就能可以的那为什么要用四个呢?那样成本不是更加贵?

你可以用2片啊,只要容量满足要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2片啊,只要容量满足要求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单颗8位和16位的容量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单颗8位和16位的容量是不一样的?

这取决于它们的寻址空间,也就是存储单元个数;容量=存储单元个数x位宽。
    存储单元个数=bank数量x每个bank的单元数;
可以参考:《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康华光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或清华版的童诗白主编的。
               《计算机组成原理》,唐朔飞主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研究的再深,也脱离不了最基本的东西。有弄不明白的东西还要反过来看看书。。。

网友:
    那内存条举例,它们选用颗粒是8位位宽,但是单颗粒是有容量限制的。16位宽和8位位宽,一般厂家都会有相等的最大容量。
加入是4Gbit,如果一个处理器是32位位宽,那么用8位位宽就可以最大到32Gbit,而16位宽只能到16Gbit,而4位位宽可以到64Gbit的最大容量。

网友C:
    DDR的容量可以从spec上看,1G的有128X8,64X16的,2G的有256X8和128X16的,后面的是位宽,前面的是byte容量,1G、2G是bit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R的容量可以从spec上看,1G的有128X8,64X16的,2G的有256X8和128X16的,后面的是位宽,前面的是byte容量, ...

256*8中的256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128M x 8 bits = 1G bits,他全部少寫了一個 M(Mega)。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8M x 8 bits = 1G bits,他全部少寫了一個 M(Mega)。

这128是什么意思呢,怎么得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128是什么意思呢,怎么得来的

    樓上的不是說以 1G bits 內存容量為例???

    128M x 8 bits = 1G bits
64M x 16 bits = 1G bits
    32M x 32 bits = 1G bits

网友:
    用起来其实是一样的,如果不考虑位宽或者单颗颗粒的最大容量的话,一般这么用都是跟成本有关系。
按去年12月的价格,4*8bit*128M的DDR3,成本在$1.8,而2*16bit*128M的DDR3,成本在$2.2.所以大多数厂家在保证容量的前提下,更愿意使用单片容量更小的DDR3来节约成本。
    不过今年因为8bit DDR3产能减少及炒货的原因,现在16bit的DDR3用起来更便宜,很多用到DDR3的设计都在修改方案。

网友:
    容量、位宽满足需求的前提下,优先考虑成本,包括设计难度导致的成本、批量生产成本等

网友E:
    建议有空看下这个

    DDR SDARM.pdf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有空看下这个

    兄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