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不灵敏

楼主(2013-04-03):
我的开放板的电容屏是通过I2C接口连接的,我又通过此I2C接口连接到我的FPGA板,
请问:我把I2C连接到FPGA板的时候触摸屏就不灵敏(FPGA板未加电),但是用示波器测试这两个信号触摸屏还可以触摸?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典型的IIC电路是必须接有4.7K的电阻上拉到VCC检查一下是否有上拉电阻;同时,由于你的IIC另外接到FPGA去了,那么FPGA那边出现低阻抗的话,就会把整个IIC的波形幅度降低,导致不识别,你只要测试CPU那边的波形幅度,或者增加一个470欧姆的电阻串联在FPGA的IIC线上看看;当然,如果FPGA的IIC线上有接近或者大于1nF的电容,那么也必然导致识别错误;以上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IIC电路是必须接有4.7K的电阻上拉到VCC检查一下是否有上拉电阻;同时,由于你的IIC另外接到FPGA去了, ...

谢谢!CPU上的IIC已经有上拉电阻了,也就是说现在的IIC挂着两个从设备,一个是触摸屏,另一个是FPGA,但是现在我的FPGA还没加电,触摸屏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CPU上的IIC已经有上拉电阻了,也就是说现在的IIC挂着两个从设备,一个是触摸屏,另一个是FPGA,但是 ...

没加电能说明什么?????只要你并接在了电路当中就并了一个二端网络,对地电阻不会因加电或者没有加电而影响的;对地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加电能说明什么?????只要你并接在了电路当中就并了一个二端网络,对地电阻不会因加电或者没有加电而影响 ...

我刚开始判断是电磁干扰或电源的纹波影响触摸屏的,我现在按着你的说法,在FPGA端焊了330欧的电阻还是一样(不灵敏),CPU那一端是接了1K上拉电阻

网友:
试试将FPGA板上电,FPGA的IIC端口设为开路,看是否有同样问题?
如果还有,检查下电源线和IIC数据线上是否有纹波?

网友:
将FPGA管脚设为漏极开路试试,一般挂在IIC总线的器件管脚为漏极开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CPU上的IIC已经有上拉电阻了,也就是说现在的IIC挂着两个从设备,一个是触摸屏,另一个是FPGA,但是 ...

同一 IIC BUS 上的设备都要上电,否者IIC会被拉低,不能实现初始化。

网友:
把FPGA上电,否则,FPGA会把I2C拉低

网友:
FPGA板未加电就是主要原因。  加电后你还要把连接在FPGA的管脚设成OC/OD状态的。

网友:
FPGA部分需要上电,IIC才能工作正常。如果FPGA部分没有上电,IIC上的电就会拉下来。若想FPGA不上电,可以用MOS管做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