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司库管理碰到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3-04-03):
碰到好几个公司建库丝印都是压在焊盘上的,难道都是后期再处理的?
感觉好不严谨。。。

网友:
丝印上焊盘在生产的时候人家会把它去掉的,只要不影响器件的标号就行。

网友:
除非板子元件密度非常低,否则丝印基本上都要再调整,这个正常得很。

网友:
工程上会根据情况处理。

网友:
不要太在意這檔事 , 只要生產沒問題 , 沒印上去都可以.
當然能調整位置最好 . 不過這只是為了回修時 , 維修工程師找零件位置比較方便而已.
其實您看主機板上很多零件的 Ref.Des. 都沒印上去 , 不是不印 , 而是沒地方印. 零件太小了 , 乾脆就拿掉了.

网友:
    只能说做的还不够规范,这些都是细节上的东西,虽然不会有问题,体现的是一种做事的严谨的态度,还有进步空间,呵呵

网友:
    这个真的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后期直接autosilk,直接pass掉这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