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orcad16.3 错误 capture.exe -无法找到入口

楼主(2013-04-03):
提示信息:
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cdsshvarparsestring于动态链接库cdscommon.dll上

注:
1、出现上述错误,能进入capture,但其他进不去
2、真是郁闷,昨天装了后只能启动PCB<其他均提示丢失文件之类>,删除PAD,并重装orcad多次均出现上述错误
3、操作系统win7 旗舰版

楼主:
按所述重装了但还是一样的情况。
注:
1、并不存在文件丢失的情况(cdscommon.dll等库文件文件都在)。运行orcad capture选择任意项,提示“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cdsshvarparsestring于动态链接库cdscommon.dll上”,然后就只运用Capture。
2、allegro PCB router能运行
3、orcad PCB editor只有上述提示,不运行

楼主:
安装修改后的path环境变量:
%CDSROOT%\tools\bin;
%CDSROOT%\tools\libutil\bin;
%CDSROOT%\tools\fet\bin;
%CDSROOT%\tools\pcb\bin;
%CDSROOT%\tools\specctra\bin;
%CDSROOT%\tools\PSpice;
%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
%CDSROOT%\tools\Capture;
%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

%SystemRoot%\system32;
%SystemRoot%;
%SystemRoot%\System32\Wbem;
%SYSTEMROOT%\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

网友(2016-03-31):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大神。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