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急求这个命令axlRunBatchDBProgram调用外部软件用法~~!.

楼主(2013-04-03):
急求这个命令axlRunBatchDBProgram调用外部软件用法~~!!不胜感激....

网友:
,没人回答,那我给你发点自带的

axlRunBatchDBProgram
axlRunBatchDBProgram(
t_prog
t_cmdFmt
[?logfilet_logfile ]
[?startMsgt_startMsg]
[?reloadDBt/nil]
[?noUnloadt/nil]
[?silentt/nil]
[?noProgress   t/nil]
[?warnProgram  t/nil]
)
⇒ t/ x_error
Description
Spawns batch jobs that require an open  database via an abstract model. When the job
completes, it prints a me ssage and optionally reloads (?reloadDB) the database if
successful. If the database is saved from the current active  database, it uses a temporary
name to avoid overwriting the database on disk.
The following options are always required (UIBatchSpawn):
t_prog Name of the program to run.
t_cmdFmt Command string.
The following options are optional.
t_logFile Name of log file that the program creates. R egisters this with the
log file viewlog facility if the prog ram ends in an error.  If no log file
is required, do not se t this option. If no extension is given, adds
.log as the extension.
startMsg Enables a start message to display when the program starts.
Defaults to the program name. If you override by providing this
string, the message begins with “Starting...”
reloadDB If you set this to t, the database reloads af ter a successful run of
the program. If the  batch program does not save the database,
you need not reload the database.
noUnload If you set this to t, you don’t save the database to disk. You use
this for a program that creates  a new database or doesn’t require
an Allegro PCB Editor database. Default is nil .
silent If you set this to t, no messages are displayed. Use when the
user does not need to  know that a program is spawned. Default
is nil .
noProgress If  t, the progress meter does not display. Default is nil .
noLogview When set, it prevents display  if log file on program exit.
noWarnOnExit When set, suppresses some exit warning messages.
warnProgram  Program supports warning status (returns 0, if success; 1, if
warnings; and 2, if errors).
noExitMsgs When set, suppresses messages about program success or
failure.
Note:  For t_cmdFmt, the formatting should include everything except the design filename.
Place a %s where the design should appear. To get a  %s while doing a sprintf, use a “ %%s ”
as shown in following examples:
cmdFmt = "netrev -$ -q -r %s"
sprintf(cmdFmt, "%s -$ %s %s %%s", prog, argq argr)
Tip
a. For debug, set the env variable, wait_debug , on the Allegro  command line:
set wait_debug
or in Skill
axlSetVariable("wait_debug" nil)
This echos the spawning arguments of your program. You can also use this variable
to see how Allegro spawns pr ograms from its dialogs. The  "#T<num>.tmp"  name
seen in this output is the temporary save  of the current design to disk and the use
of the  "%s" argument in your t_cmdFmt  statement.
b. For a list of Allegro programs and their co mmand line arguments see the directory:
              <cdsroot>/share/pcb/batchhelp
         or run the batch program with the "-help" argument.
             Example: idf_in -help
c. Many Allegro batch programs support '-$' as a standard argu ment. This prevents
prompting for missing input arguments.
Argument
t_prog string containing program name
t_cmdFmt string containing starting arguments (including program)
t_logfile optional string showing logfile
t_startMsg optional string ha ving start message
?reloadDB Optional t/nil having database be  reloaded after job completes
?noUnload Optional t/nil stating database s houldn't be saved
?silent Optional t/nil controlling info messasges
?noProgress Optional t/nil controlling progress meter
Value Returned
t Batch job ran.
x_error Error number that is program dependent on failure.
Examples
■ Spawn genfeedformat which requires  design to be saved to a temp file
Program Args:
❍ -$ - silent
❍ -b - name of  design (required)
❍ %%s  - because we  sprintf the format before calling batch we need to escape
the  %s by prepending an extra %
Skill:
sprintf(format "genfeedformat -$ %s %%s", "-b")
;format=  "genfeedformat -$ -b %s"
axlRunBatchDBProgram("genfeedformat" format
?logfile "genfeed")
Without sprintf
axlRunBatchDBProgram("genfeedformat" "genfeedformat -$ -b %s" ?logfile
"genfeed")
■ Spawn 3rd party program,  notepad, on an existing file "allegro.jrl".  In this case
we do not want to save design ( ?noUnload t) and no progress meter is required
(?noProgress t )
axlRunBatchDBProgram("notepad" "notepad allegro.jrl"
?noUnload t ?noProgress t)
■ Spawn 3rd party import login, a program that  requires read/write  database wrapping.
Read existing 3rd party netlist file called "netlist.txt". Since desi gn needs to be reloaded
if import is successful us e the "?reloadDB t" option.
Program Args:
❍ -$ - silent
❍ -g - run gate assign
❍ -y 1 - Always Place changed component
❍ netlist - name of netlist file (e.g. netlist.txt)
❍ %s - use current design
Skill:
axlRunBatchDBProgram("netin"
"netin -$ -g -y 1 netlist %s"
?startMsg "Logic Import"
?logfile "netin"
?reloadDB t)
■ Export IDF
Program Args:
❍ -d IDF  - File name type
❍ -V 3.0  - IDF version
❍ -h 2000 - default package height
❍ -s ...  - Source id (note \" ...\" allows spaces in name)
❍ -o myidf - output idf files  (with bdf and ldf extensions)
❍ %s - axl will enter name of temp database saved to disk
Skill:
axlRunBatchDBProgram("idf_out"
"idf_out %s -d IDF -o myidf -s \"allegro_16.3\" -b 1 -h 2000 -V 3.0")
■ Import IDF, assumes an exis ting bdf file, unnamed.bdf. If successful  load updated design
back into memory via  the reload option (?reloadDB t).
Program Args:
❍ -o %s - name of current design  (%s - substiute in current design)
❍ unnamed - name of bdf file on disk
Skill:
axlRunBatchDBProgram("idf_in" "idf_in -o %s unnamed" ?reloadDB t)

赞一个。自带的写得挺详细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个~~~~急求!!!

网友(2025-04-30):
    不妨考慮直接用axlSh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