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七八糟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3-04-03):
      最近得到一个图纸,原理图好像是用orcad画的,但是我拿到的是被转成logic的(而且版本是pads9.3),PCB的话是pads版本的(也是pds9.3保存过来的)。
    现在我的要求:我没有图中的元器件封装(包括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但是我需要修改原理图和PCB,但是我又不想重新画过,各位有什么高见,使操作最简单。
    注明一下:我们layout工程师那边的pads版本是2007的。我这边改原理图可以使用pads9.3中的logic,或者orcad 16.3.
       求大神给出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呃,大蛇你肿么跑来这里搞这种乱七八糟的问题呀

我刚试了一下是可行的!

测试条件:
1.有原理图与PCB文件
2.原理图与PCB能对上
3.没有这项目相应库

操作:
为了不受其它库的骚扰,我将所有库删掉(LOGIC&LAYOUT),再新键一个库并加入来

在原理图中右键过滤只选中元件,全选,右键保存到库,PCB中进行同样的操作

关闭LOGIC&LAYOUT再重新打开,你会发现库就对应上来了

下面的事你懂的

PS:没试过杂交的,就是ORCAD转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大蛇你肿么跑来这里搞这种乱七八糟的问题呀

我刚试了一下是可行的!

就是把logic和layout中的封装全部保存起来,之后CEO过去?能够进行同步变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如果从高版本的pads原理图转成低版本的pads原理图会不会存在问题?高版本的pads的pcb转成低版本的pads的pcb会不会存在bug?我需要将pads9.3的转成pads2007的。

网友B:
没问题。放心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放心转换。

谢谢jimmy。  但是我发现orcad16.3的转成pads9.3的 是会存在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jimmy。  但是我发现orcad16.3的转成pads9.3的 是会存在问题的。

我指的是:pads9.3的转成pads2007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