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油阻焊

楼主(2013-04-04):
请问各位大侠,这样的插件引脚的丝印白油阻焊怎么弄的??而且是在元器件的不同层上(插件元器件放在底层,此丝印在顶层),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呵呵 你做的是插件的电容吧 那你就直接把元件做在顶层就可以了你在做封装的时候在负极用2D线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