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944611de4574fc5b310c334f08c7cf92","traceid":"1a1c710217583871666615941efdfa","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A(2013-09-04):
引用 网友B:
狗大师,受教了,不知能否发一下沃夫森的datasheet来学习一下呢,一直想多了解一下这部分,谢谢

狗然是一位好吃懶做@#$%^&*?!.....

不是啦!講錯了,是好學不倦的青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Ω + 0.1μF 並接在耳機或喇叭上叫 Zobel Network,其實有玩音響的人都會知道。

喇叭由線圈(Coil)構 ...

不对吧?
这是一种并行AC端接技术,优势在于终端匹配电容阻隔了直流通路,从而显著减小了直流功耗。 但是这种匹配技术有个缺点,就是信号线上的数据可能会出现时间上的抖动,电容C的选择比较复杂。电容太小会导致RC时间常数过小,这样该RC电路就相当于一个尖锐信号发生器,从而引入信号的过冲和下冲。但是电容如果选择的太大又会带来大的功率损耗。 所以,一般RC时间常数t=RC>2Tpd*【(1+Cd/Co)的平方根】

网友:
不明觉厉的样子

网友(2015-05-28):
可以个,还有没有类似的基础资料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Ω + 0.1μF 並接在耳機或喇叭上叫 Zobel Network,其實有玩音響的人都會知道。

喇叭由線圈(Coil)構 ...

经典 ,狗主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呢

什麼時候會被你打不知道!@_@|||

网友:
版主积分好多啊

网友:
几乎所有耳机都具有感性;为了避免扬声器电感作用击穿输出级晶体管;所以要在扬声器上并联一个这样的电路使扬声器负载变成纯阻性。

网友(2017-03-19):
不错的基础资料

网友(2020-09-18):
引用 网友A:
狗然是一位好吃懶做@#$%^&*?!.....

不是啦!講錯了,是好學不倦的青年。

很专业的回复

网友:
圈中的电路是RC吸收电路,因耳机刚插入时音圈会有很高的反电动势,防止这个反电动势击坏功放芯片。HPCOM是耳机的公共地线,HPCOMFB是耳机插入反馈信号,主要是检测有没有插入耳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