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统一把丝印改在某层?

楼主(2013-04-04):
我一块板中,不同元件丝印在不同层,同一元件也有外框和位号不在同一层的,怎么把所有元件外框和位号放在统一某层,谢谢pads9.3

网友:
1)在空白地方右键 过滤 只选择 标号
2)全选整个板子
3)ctrl+q 属性修改

楼主:
谢谢,我没表达太清楚,你说的这个我知道,那个装配外框怎么弄呢?我只能从封装编辑里改

网友:
    封装不统一 应该有些是山寨的footprint吧 呵呵 最好设计峰装时就做到标准化

网友:
    建立封装的时候,要把丝印放在所以层。所以在pcb中,没有办法统一改元件丝印的层。唯有的办法重新编辑库,改好。元件太杂,不想改pcb封装,唯一的办法放在出gerber上,在出丝印层的时候,注意丝印层选择你之前做封装放在哪层的位号,就显示出来了。

关于位号放在不同层,过滤字符,全选全部删除。再全部过滤元件全部选中元件后点右键,选择增加位号选项,出现增加位号的对话框就默认。这样防止你漏字符。注意胶住地元件是否选中。

楼主:
    多些毒女耐心的 仔细的 全面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