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提供Allegro元器件封装设计中关于各层边框的设计裕量?

楼主(2013-04-05):
RT,因为设计一个电路模块的封装,如果按照相关的裕量设计,可能会带来问题?如下图所示,一般来说,丝印层和边框尺寸一直,但是这样做,对于这个模块就会覆盖焊盘,所以我想问两个问题:1.这样做丝印层是否会带来问题?设计中能否灵活处理 2.是否有设计裕量的相关文档与标准?3Q

网友A:
一般封装的外形尺寸跟器件的最大外形尺寸一致就行,经验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封装的外形尺寸跟器件的最大外形尺寸一致就行,经验值

谢谢,那么package_bould_top ,assemble_top,silkscreem_top 都是按这个尺寸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么package_bould_top ,assemble_top,silkscreem_top 都是按这个尺寸吗 ?

可以啊,placebound和assemble两层只有设计人员才能看见,都可以按这个尺寸啊!因为器件的实际尺寸都会比图纸上标注的最大尺寸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么package_bould_top ,assemble_top,silkscreem_top 都是按这个尺寸吗 ?

个人觉得,package_bound_top,按实际大小做就可,丝印,可以比实际大一点点,尤其是特殊部分,要求装配上元件以后还能看到丝印标识,例如方向标识开口标识等。assembly_top,一般比实际的要小一些,至于小多少,自己决定就好。assembly_top,我一般用在画PCB板的时候用,因为丝印比较大,器件多的时候间距比较小看着烦,我就只显示Assembly层。不知道这些个人想法能不能给你提供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package_bound_top,按实际大小做就可,丝印,可以比实际大一点点,尤其是特殊部分,要求装配上 ...

谢谢,你的意思是说Assembly_top不出GEBER吧,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