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干嘛的???

楼主(2013-04-05):
请问下,这个电路是干嘛的??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运放输入和输出怎么是一个网络名,这个怎么理解整个电路~~~~

网友:
不理解楼主的意思“这个运放输入和输出怎么是一个网络名”。没发现是同一网络名。
前段是桥式测温电路;运放其比较放大作用。

网友:
楼主确实没有读懂图了,人家都标明电阻RPJ1不贴了嘛,所以网络没有冲突啊。
作用应该跟楼上说的对

楼主:
就是前面加了个温度电阻,后面的电路就是一个减法器了,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