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线时按Ctl+Shift键+滚轮层切换时,由顶层到底层会产生过孔在哪设置?

楼主(2013-04-05):
布线时按Ctl+Shift+滚轮层切换时,由顶层到底层就会产生一个过孔,请问在哪设置?

走线时Ctrl Shift

走线时Ctrl Shift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键?

去按*号键,不是很不方便,而且笔记本上没有数字键盘,而按~键也可以切换。就是想知道Ctl+Shift键+滚轮层切换是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