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里面能不能将两次画的线自动的变成一个整体?

楼主(2013-04-05):
AD里面能不能将两次画的线自动的变成一个整体,类似于candece中的原理图和pcb中的线接起来后就成了一个整体,再修改时而不是一个个的线段

网友:
好像不可以  一般注意修线

网友:
这个是AD 的一个毛病,其他软件都没有,所以一般走完线之后,对一些关键信号线需要在draft模式下进行检查修改下!

楼主:
哎 也不改改下 就连cadence这么老牌的公司在16.6里面都看到了很多新的可喜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