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串22欧电阻有什么作用?求解

楼主(2013-04-06):
时钟串22欧电阻有什么作用?放置的时候,靠近那个芯片

网友:
串联,阻抗匹配,不确定

网友:
就是阻抗匹配的作用,源端端节,减小信号的反射!!!!

网友A:
串联终端匹配的理论出发点是在信号源端阻抗低于传输线特征阻抗的条件下,在信号的源端和传输线之间串接一个电阻R,使源端的输出阻抗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匹配,抑制从负载端反射回来的信号发生再次反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联终端匹配的理论出发点是在信号源端阻抗低于传输线特征阻抗的条件下,在信号的源端和传输线之间串接一个 ...

正解,因此此串联电阻离DSP越近越好,以等同为DSP内阻。同时串联电阻也可以减缓信号的上升沿,降低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