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为为什么我建立一个分立的Homogeneous会出现以下错

楼主(2013-04-06):
建立的步骤如下:1
出现在保存时老是出现以下对话框2:
我看的视频教程没有出现问题啊,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
如果你確認 Pin 4 沒有重覆,那是 Cadence 的 Bug,更新 Patch 就好。

你是用 16.5 還是 16.6???

不記得是哪一版?好像是 16.6 曾出現相同的問題。

它跟我說有某個管腳重複,但怎麼找也找不到那隻腳。

後來更新 Patch 就不再發生了!

楼主:
我在于博士的都教程(第三讲)中看到他可以重复的,但他用的是15.7,我用的是16.5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wMzU4MzQ0.html
这个都程中的第八分钟到第十二分他都程中是可以用重复的啊
是不是高版本中就不可以用了,我觉得把两个重复有时是有用的。
还有我是新手,刚刚装这个软件,虽然按说明成功破解了,但还不知道乍更新啊

网友:
这个是BUG,用鼠标拖动复制引脚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其他情况也会出现,目前不知道咋解决,我一般遇到就重画了

网友:
如果是這種情況那就不用理它,因為是你自己要讓它重複的,Capture 當然要警告你。

一般的劃法是 Power 跟在第一組,兩組都畫的好處是,有時你只用到第二組,但因 Power 在第一組,會因此忘了接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