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orcad capture一运行生成网表程序Creat netlist就会出现下面的提示。

楼主(2013-04-06):
各位前辈,orcad capture一运行生成网表程序就会出现下面的提示。

已经重装软件N次了,实在是崩溃啦,还望各位大侠帮助,谢啦!

网友:
看起來像是破解不完全。你是安裝幾版的 ORCAD ?

楼主:
是Cadence_SPB_16.3

楼主:
我也觉得是破解不完全,但是每次重装都是按照破解文档一步步做的,就是不能正常使用,郁闷死了!

网友:
找我……帮你看看…

网友: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6328-1-1.html  Orcad16.3 win7全破解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9835-1-1.html  cadence 16.3破解中文说明

网友:
另外補充一下,安裝ORCAD完畢後,重新開關機一次,並且建議檢查一下環境變量的設置,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60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