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布线时出错啦···求大虾解释啊····

楼主(2013-04-06):
那两根线只要不连接,就没有drc,如图1;
5 R' _0 S' I8 C但是一旦连接了就出现drc错误了,如图2:

网友:
    应该是电气规则错误就是设置了等长,还没绕

网友:
    看不清报的什么错。。。

网友:
    明显是等长型的错误   纳闷了 那么大个DRC 鼠标放上去或者show element就OK了,无数人发帖问DRC问题,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