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啊,手动放置

楼主(2013-04-07):
有两个封装,出现在手动放置中,但是放不上去。可更新的封装中没有这两个封装,是不是封装没导入进来啊。怎么解决啊?
Select elements to place using tree view.
Pin numbers do not match.  Check device file.

网友:
提示说的是 原理图的PIN 脚命名和封装的PIN脚命名不相符,在PLACE->MANUALLY 里面看是哪个零件,在原理图里面改掉PIN脚名与封装的相同就够了

网友:
    新手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今天搞得我好烦。
  我采用的方法就是将封装和原理图一个管脚一个管脚比对。不过比较麻烦。
  Q: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查看是那个管脚不对应,这样方便检查,特别是管脚非常多的时候,比如FPGA上千个管脚,知道是某个管脚原理图中和封装中的不能对应,难道只能一个管脚一个管脚查看吗?

网友:
    管脚不符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