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属于直角走线吗?

楼主(2013-04-07):
PCB走线禁止直角和锐角。如图片所示,请问在信号切换层的时候,这种情况属于直角走线吗?

网友:
    可以优化。

网友:
    过孔本身就算2个直角

网友A:
    过孔拉下来。太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孔拉下来。太长

估计是要包地的,所以没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