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管脚的管脚号?

楼主(2013-04-07):
请问,在allegro中,如何用skill获得鼠标点击了哪个管脚?最好能得到管脚号!

网友:
干吗要这么用呢 ,你在dispaly->color->package geometry->pin_number选上就一直能看见pin number了

楼主:
我在试着改按管脚对齐的skill程序

楼主:
谢谢。没有系统的学过skill,现在还是一知半解的。不太明白。

网友:
只选一个管脚的话用axlSingleSelectPoint(), 然后axlGetSelSet()就是你想要的pin_dbid, pin_dbid->xy是pin的坐标,pin_dbid->number就是管脚号。pin_dbid->?可以看到所有pin的属性,也就是你能得到的pin信息.

楼主:
谢谢,不是程序员出身,编个软件可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