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gro铺铜与管脚的连接的线宽怎么设置 如下图

楼主(2013-04-07):
求助 allegro铺铜与管脚的连接的线宽怎么设置 如下图

网友:
change一下就可以啊~~

网友A:
选中shape,右键paramter/Dynamic shape instance paramters/thermal relief connects---use fixed thermal width of后边填入数字

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shape,右键paramter/Dynamic shape instance paramters/thermal relief connects---use fixed thermal ...

可以了,再问一下Allegro在出光绘时怎么设置过孔盖油呀?是不是删除这个玩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了,再问一下Allegro在出光绘时怎么设置过孔盖油呀?是不是删除这个玩意

是via盖油?一般塞孔的话跟板厂直接说,其他不用变,我们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via盖油?一般塞孔的话跟板厂直接说,其他不用变,我们是这样做的

是Via,但是给厂家的gerber文件,brd文件他们不支持,和厂家说了但是他们是按照gerber文件来的,现在就是gerber文件里是开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Via,但是给厂家的gerber文件,brd文件他们不支持,和厂家说了但是他们是按照gerber文件来的,现在就是 ...

可以把VIA修改一下,不设soldermask~~~

网友:
全塞的话就是楼上那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VIA修改一下,不设soldermask~~~

哦,我在网上找了些资料,有说把图里的Via删掉就好了,但是制版厂说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在网上找了些资料,有说把图里的Via删掉就好了,但是制版厂说还是不行

如果在出GERBER时,把那层删掉,就是把板子上所有的孔都盖上绿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我在网上找了些资料,有说把图里的Via删掉就好了,但是制版厂说还是不行

不单单是盖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单单是盖过孔~~~

应该只是过孔吧,以下是两幅图,差别就在是否显示Soldermask-top 中的Via,我删除这层后厂家说我的过孔还是开窗的

勾选Via

勾选Via

不选Via

不选Via

网友B:
我不太清楚你截的这个图想说明什么~~~~你去掉的那层是光绘文件,和板子没有关系啊,另外,应该也没有人这样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只是过孔吧,以下是两幅图,差别就在是否显示Soldermask-top 中的Via,我删除这层后厂家说我的过孔还 ...

你就直接把Via那层solder去掉就可以了,光绘文件该怎么出就怎么出,尽量不要动那里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清楚你截的这个图想说明什么~~~~你去掉的那层是光绘文件,和板子没有关系啊,另外,应该也没有人这样 ...

这个、、、我的意思是去掉光绘中的Via Class 那层,就是把过孔的阻焊层去掉,然后过孔覆盖绿油,元件的通孔类引脚应该不会盖绿油,上面的两幅图就是要说明这个Via Class只是选择过孔要不要阻焊层,而不会影响元件的通孔引脚;
然后就是去掉光绘中的Via Class 那层和你说的把Via那层solder去掉,我想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制版厂说我的过孔开窗,我试试你说的那种,(制版厂的那个大姐不是很客气呀,要是还是一样,肯定又会说你又发相同的板什么意思呀?!!)

网友C:
    SolderMask_Bottom的Via Class也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lderMask_Bottom的Via Class也去掉

就是两层都去掉的

网友(2013-08-17):
引用 网友A:
    选中shape,右键paramter/Dynamic shape instance paramters/thermal relief connects---use fixed thermal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