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供电接口设计

楼主(2013-04-07):
鄙人要做个手持设备,需要用锂电池供电,锂电池接口电路怎么设计呀?就是锂电池要给板子供电,怎么从锂电池的正负极连接到板子上呢?

网友:
没懂,电池怎么接?这问题还需要问么,若是要问电池和外部电源并存充电时电池不工作的,论坛有很多,可以搜搜。

楼主:
难道也是像手机那样,通过金属片接触到锂电池正负极?电池和外部电源并存充电的情况很重要

网友:
提醒:用锂电还得考滤保护电路呢

网友:
电池上不是有  正负极

网友(2014-08-17):
画个  端子  或是搞个 手机电池那样的座子

一般情况 下  搞两个焊盘 后面 焊线 就可以了

网友:
看管理芯片的手册,里面都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