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的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3-04-07):
请大家帮忙解释下:升压电路的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网友:
    防止倒灌

网友:
    VSW脚拉低的时候(就是前级电源经过L2接地),此时电感L2电流线性上升,同时,后级电容给负载供电,可以看到,如果没有二极管,电容就会直接对地放电,就没法工作了。

楼主:
    那就是续流作用了,跟BUCK电路的二极管是一样的作用~~

网友A:
    功率开关管闭合时(集成在控制芯片内),隔断电容的放电路径,使其路径只能流经负载

网友(2013-10-04):
引用 网友A:
    功率开关管闭合时(集成在控制芯片内),隔断电容的放电路径,使其路径只能流经负载

    升压二极管作用基本是这样,选型时尽可能用反相恢复时间(TRR)快的品种,提高电路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