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数量的计算

楼主(2013-04-07):
1.请教下各位。地孔怎么样才经济实惠。用最少的地孔,达到最佳的电气性能。即在保证最佳电气性能的情况下,少打地孔。

  例如一个0603或0402或者其他样式封装的地焊盘上打几个地孔比较好。板边隔多远打地孔比较好。大片的地区域打多大密度 的地孔比较合适。

2。电源孔,一个0.25—0.5的机械孔是0.5A的电流,0.1—0.25的孔一般是0.25A的电流,考虑余量的时候怎么计算电源孔的个数。

楼主:
顶顶,各位高手们,你们是怎么打地孔的啊

网友:
    我都是跟着感觉走

网友:
    0603 0402 1个过孔。 多个多方向容易立碑。
电流过孔就按0.5的0.5A算。一般每A多1个这样子。

网友:
    一般滤波电容0603以下的打一个孔就够了,较大的电容可适当根据焊盘大小选择2个3个或者4个,都不碍事儿。
地孔的放置一般我个人偏向选择在电源入口,或则电源芯片地管脚多均匀放置几个。

楼主:
    地孔,考虑ESD的怎么计算呀,听同事有说,少一个地孔影响到阻抗线的阻抗,不知道有没有夸张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