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局,你会把那些器件放在反面,谢谢~~

楼主(2013-04-07):
请教各位师傅,在常规的高速PCB设计中,双面布局,你一般是把那些器件放在反面呢?有什么可循的原则或经验吗?谢谢!

楼主:
谁来说说呀,这个应该有可循的原则或经验的吧

网友:
看零件多不多吧 板子大不大,可以的话 零件放一面  不一定要放底部的啊!

网友A:
去耦电容,旁路电路,部份电阻和上下拉电阻。主器件和高器件都在正面。

网友:
一般上小器件可以放在反面。

网友:
这个要看结构吧
有些另一面不能放,你也只能看一面了
器件两面摆的话贴片的时候要过两次炉,器件不多的话还是放一面吧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这个是正解!!

网友:
绝大多数时间只放一面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耦电容,旁路电路,部份电阻和上下拉电阻。主器件和高器件都在正面。

------------
就是说,电源相关的阻容器件放在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