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件影藏保护区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08):
  请问如下问题,怎么解答?

网友A:
一个过孔出三根线OK。

其他的无图无真相。

网友:
间距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过孔出三根线OK。

其他的无图无真相。

  谢谢JIMMY老师指点, 受宠若惊!
 对于那个灰白色的原点,只有在走线经过时就出现了,不走线经过就不会出现,怀疑是DIP封装芯片的保护地带,不是很清楚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JIMMY老师指点, 受宠若惊!
对于那个灰白色的原点,只有在走线经过时就出现了,不走线经过就不 ...

无图(PCB)无真相。

网友:
传文件上来

网友:
default和下面的网络,都把勾勾上

网友:
    可能是有2dline 在电气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