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CIS用Access创建数据库不能链接问题

楼主(2013-04-08):
请问各位大侠:orcad Capture CIS用Access创建数据库,为什么只有第一张表中的Schematic Part可以和Datasheet链接起来?
accdb里边有多张表,第一张表可以正常链接,后边从第二张表开始就不能链接了。创建的信息可以正常显示,就是链接不行。

楼主:
万能的论坛,怎么没有一个人能帮我?研究一个月了还是无果,这到底是ORCAD的问题还是ACCESS的问题?有没有谁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网友:
我沒遇過這問題,因為我自己建立的数据库沒有 Datasheet 链接,所以不清楚你的問題在那兒?而且也沒有你的 ACCESS 資料,可以鑑定問題是發生在哪一邊。

上傳 ACCESS 資料才有辦法幫你看看問題。ACCESS 資料可以不用放地的齊全,只要第一章表放幾個元件,第二張表放幾個元件,第三張表放幾個元件,這樣就可以試試看 ACCESS 資料轉 CAPTURE CIS 有無問題。

楼主:
原本以为是主键的问题,今天又测试了一次,还是有问题。附上我的ACCESS表格,请版主和各位高手前辈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附上Capture中的截图

网友:
重點整理:
(1)我用的是 Office 2003 的 Access 來建立數據庫,其中設計 Data Sheet 格式的時候,我是選擇【超連結】的格式,並且路徑是用完整路徑。好處是在 Access 裡面就可以直接點選測試,放置的 Data Sheet 有沒有放錯或是打錯字。圖片: LINK1、LINK2。
(2)在 CIS 設定裡面 Data Sheet  要勾選可以 【Browsable】,並且每張表個都要勾選。圖片: LINK3、LINK4。
(3)最後結果在圖片: LINK5、LINK6、LINK7。

楼主:
你的可以的啊,为什么我的在 Data Sheet  里边选择“超链接”类型以后,在ORCAD CAPTURE里边出来的是以“#”开始和结尾的文本?超链接在Data Sheet  里边可以测试链接成功。

网友:
Link3, link4圖片中的勾選有做嗎?沒有勾選就會多※字符。

网友(2013-06-20):
估计是你后面几个类配置设置步骤规格书没打勾

网友:
我的orcad16.3不需要在Access“超链接”,只把地址输入就行了,只需在OECAD配置中是把BROWSABLE勾上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在配置ORCAD时,每张表格的BROWSABLE都勾上了的,问题依然存在。用jacklee_47pn版主的方法将地址超链接后,还是只有第一张表格OK。可是用ORCAD自带的数据库却是正常的;拿别人可以正常的数据在我这边也出问题。重装软件,更换多台电脑,更换系统都没解决。怀疑是Cadence版本破解问题,装了16.2、16.5加补丁来实验还是同样的问题。很是不解,现在就只能让Datasheet不做链接了,要查看时只得按名称一个个查找。哎。。。

网友(2014-12-01):
这个功能我都不使用

网友A:
数据库怎么配置老是不成功

我的数据库怎么配置老是不成功  上面那个是LZ的帖子 我这样输入后  原理图的元件是看不到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谁帮我看看啊

网友(2014-12-31):
引用 网友A:
我的数据库怎么配置老是不成功  上面那个是LZ的帖子 我这样输入后  原理图的元件是看不到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 ...

原理图库的路径没有指定。。。

网友:
这个要怎么设置啊?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
有没有人给我解答一下!!!!!!!!!!!!!!1

网友(2015-03-27):
网上很多资料。楼上的可以找找看

网友B:
    表示没有配置过  求大神指点

网友(2015-08-07):
    头一次看到这样链接datasheet的,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示没有配置过  求大神指点

修改capture.ini文件的原理库路径,或者用我曾经上传的CIS_admin_tool_162工具修改

网友C:
    借此帖,问个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

我做的数据库,我要怎么设置我的datasheet路径,别人用我的数据库时,也可以链接到datasheet,谢谢!

网友(2015-09-17):
引用 网友C:
借此帖,问个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

我做的数据库,我要怎么设置我的datasheet路径,别人用我的数据库时 ...

把你的datasheet 路径设置为共享或服务器咯,其他人能访问的到,就可以用,但数据库capture.ini文件 路径指针要记得修改

网友(2016-05-04):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只要在你的现有的表头将现在的datasheet 变成datasheet-link 就好了!